请问:在高速PCB中,过孔设计是通过什么实行的?

楼主(2021-03-29):
    请问:在高速PCB中,过孔设计是通过什么实行的?

网友:
    无论从成本和信号质量的观点出发,选择孔的大小合理的大小。比如对6-10层的内存模块PCB设计来说的话,选用10/20Mil(钻孔/焊盘)的过孔较好,对于一些小型高密度电路板

网友:
    也可以尝试使用8/18Mil的过孔。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更难以使用该孔的尺寸更小。对于电源或地线的过孔则可以考虑使用较大尺寸,为了降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