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芯片电源接口该怎么处理 浮空,接电阻接地还是接电容接地

楼主(2021-03-29):
    不用的芯片电源接口该怎么处理  浮空,接电阻接地还是接电容接地,求指教

网友:
    好几种接地方式 选一种

网友(2021-05-06):
    尽量不要悬空处理。

网友:
    1、确认是bypass之类的内部供电还是原本用于外部供电的电源 2、如果是内部供电的电容不能省略,如果是不用的外部供电,常规处理GND需要正常接,电源有的悬空有的需要加电容   所以最好是找供应商确认

网友A:
    参考芯片手册设计,一般引脚都会有no use的状态设置

楼主(2021-07-01):
引用 网友A:
    参考芯片手册设计,一般引脚都会有no use的状态设置

    好的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