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对齐器件时可以设置器件之间的距离吗?

楼主(2021-03-29):
altium的pcb布局时,在水平方向上有10个1206贴片电阻,怎么设定每个电阻之间的距离为2mm

网友:
    我的方法比较笨  就是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位置固定 然后水平分布

网友:
    我和楼上是一个方法

网友:
    这个距离好像设置不了,但是可以在规则里设置最小间距

网友:
    AD中对齐器件时不可以设定每个电阻之间的距离,只能手动控制,建议可以控制左右两端电阻的距离然后在使用快捷键水平分布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你先把第一个放好,在焊盘上设置为原点,算好距离,在把最后一个放好,然后对齐均匀分布就OK啦

网友:
    规则里设置好元件间距,用保持间距对齐命令可以,但有个缺点,元件的顺序会变(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99SE就不会变

网友:
设置格点为器件间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