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PCB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1-03-29):
在高速PCB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网友:
    那应该就是所谓的要阻抗进行匹配吧

网友:
    高速信号是不是应该先要仿真啊

网友: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走线的拓朴(topology)架构等。解决的方式是靠端接(termination)与调整走线的拓朴。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主要是阻抗匹配,來防止阻抗不連續造成的信號反射,這是由於高頻信號的波長短所導致的現象,所以你可以發現低速信號沒甚麼討論阻抗及信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