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铜皮与器件pin都加了同一个属性,为什么还存在飞线,没有合并在一起

楼主(2021-03-29):
与器件pin都加了同一个属性,为什么还存在飞线,没有合并在一起1 R0 Q0 r) Y0 t* w( A

网友:
中间的那个器件右边的那块铜皮,可以画大一点,有时画小了,也会显示铜皮器件没有连接

网友:
    你中间还有一个器件呢,往中间再来点

网友:
Allegro焊盘铺铜必须覆盖PIN一半以上的面积才会显示已连接上,也就是说铜箔必须要覆盖超过焊盘的原点飞线才会消失!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