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 加上 红色圈里的电阻分压,变成的电路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03-29):
同相比例 加上 红色圈里的电阻分压,变成的电路叫什么名字?有大神能帮忙回答?

网友:
分压电路,取1/2VCC电压

网友A:
    整体的话就是反向放大,红色圈的就是分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话就是反向放大,红色圈的就是分压电路。

    是的,红色圈是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