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时候,在铜上打孔,有的孔有十字线连接,有的没有,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2021-03-29):
PCB铺铜时候,在铜上打孔,有的孔有十字线连接,有的没有,这是为什么呀?& i, x  |6 c/ k3 `

网友:
有没有十字主要是软件判断安全间距的

网友:
安全间距内就自动铺十字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晰。在铜上打孔;孔和铜是同网络的,孔有全连接和十字连接两种方式,连接方式取决于软件设置。孔和铜是不同的网络,铜会自动避让,不连接,避让间距由规则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