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T芯片M24LR04E在RF模式下扇区被锁住,如何解锁?

楼主(2021-03-29):
st芯片M24LR04E在RF模式下扇区被锁住,只能读取扇区内容,不能写,其中SSS设置为0x01,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锁?

网友:
楼主,只能读不能写是吧!让我问问我的RF射频师傅,稍后回你。

网友A:
RF模式下扇区被锁住,只能读取扇区内容,不能写,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种情况,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模式下扇区被锁住,只能读取扇区内容,不能写,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种情况,稀奇。

    我见过只能写但是不能读的那种情况,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