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RF 射频PCB走线为什么要50Ω阻抗???

楼主(2021-03-29):
    各位大神,RF 射频PCB走线为什么要50Ω阻抗???

网友:
    这个射频部分是很难的,并不是你说的一定走线要50Ω阻抗,要根据你的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来设置走线,慢慢学吧

网友A:
    RF讲究匹配,去查反射,驻波比 有助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讲究匹配,去查反射,驻波比 有助理解

好的好的

网友:
    也不都是控50ohm,一般广播电视类是要控75ohm,具体为什么还是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给你一个名词,共轭匹配,慢慢学习,慢慢领悟

网友:
    先入为主,搞清楚50欧的来历: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9809-1-1.html

网友:
第二,所有测试仪器、测试配件、无源射频器件(功分器、耦合器、衰减器)、常见同轴电缆、同轴连接器、芯片管脚都已经按50欧的行业标准做。
那么PCB上的布线也必须按50欧做,以保证功率传输没有回波损耗。
如果PCB上的布线不按50欧做?就必然存在额外的回波损耗。传输效率受影响。

    即使有些芯片管脚(例如大功率MOS放大器)输入输出阻抗都很低,也要通过LC、铜皮匹配到50欧,再通过PCB布线输入输出。

    如果已经有了行业标准50欧,你偏偏做得不一样,这会很麻烦。
    例如,前苏联为了防止欧洲沿铁路进攻,故意将铁轨做成非标准的窄轨,可以想象火车该如何通行。

网友:
    射频工程师必知必会——为什么是“50欧姆”? - 射频学堂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775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