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G 射频信号layout问题

楼主(2021-03-29):
请教一个关于5G射频信号TX/RX走线Layout的问题。两层板板厚1mm,中间介质FR-4厚度36mil,主芯片和主要元器件都在top层,bottom层是较完整的地。射频按50欧姆阻抗走线,线宽12mil包地5mil。
主芯片的Tx/Rx信号走线接RF Switch,switch开关信号走一段射频微带线末端是天线座子焊盘。现在主芯片控制RF Switch的信号可以走top层或bottom层,该如何考虑?控制信号走TOP层,保证射频通路下方bottom层地平面大且完整。

控制信号走BOTTOM层,保证TOP层完整.

3、以上两种方式的优劣判断应该从哪里着手呢?(地回流、射频信号质量、和快速切换的控制线间的相互干扰吗?)
考虑地回流,5G射频信号是主要从top层回流吗?认为是从射频走线两侧合回流对不对呢?
还是从bottom层回流呢,沿着射频线正下方的bottom地回流?

即高频信号电磁场是不是像下图中画的那样电流(红色线)从信号线下方走还是从两边走呢?或者我考虑的都不对?

4、对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流很疑惑,如果用仿真看回流 还有 射频信号质量的话,是不是可以用siwave时域仿真?
自己基础知识薄弱,这方面提高的话该如何下手呀?
真心捉急。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

再复杂也得学啊

网友:
    没看见图啊。

这种厚双面板的情况,射频信号的回流主要靠TOP层的两侧。因为两侧间隙5mil远小于介质厚度36mil。且线宽厚度也小于介质厚度36mil。
有个问题要关注一下,两侧铺铜间隙5mil的腐蚀精度会影响共面波导微带阻抗。+/-1mil会影响较大。当然如果频率不高且布线不长的话,也无所谓。

网友:
    没看懂 “switch开关信号走一段射频微带线末端是天线座子焊盘” 是什么意思。

正如上面分析,此PCB的共面波导微带线主要是从TOP层回流的。地平面回流占很少部分。
    但是,也要“保证射频通路下方bottom层地平面大且完整”,因为这是抗干扰的屏蔽措施,如果其它信号的回流也走到射频通路下方bottom层地平面,回流路径重叠,同样会引起噪声耦合。

网友:
    Switch的干扰是需要控制的。例如在源头端增加RC或C滤波措施,但要保证不影响切换速度。
    Switch也要看成是重要的信号,也要完整包地保证回流,不完整的地铜皮末端增加接地过孔。只是Switch不需要控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