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最大36V,要在输入端放一个压敏电阻,选择压敏电阻的阻值应该多少?是比36...

楼主(2021-03-29):
    输入电压最大36V,要在输入端放一个压敏电阻,选择压敏电阻的阻值应该多少?是比36V大多少好?

网友:
    输入电压最大36V,你压敏应该比他小啊,不是保护后级电路不能超过36V吗???

网友A:
    挑选经济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选经济实惠的。

    哈哈

网友:
    36VMAX,一般选择50V左右的MOV,比如浪拓的LT14D540K。MOV在50V左右的档位比较少,建议使用LTSMCJ43CA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