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PCB设计中,信号层的空白区域可以敷铜,而多个信号层的敷铜在接地和接电源上...

楼主(2021-03-30):
在高速PCB设计中,信号层的空白区域可以敷铜,而多个信号层的敷铜在接地和接电源上应如何分配?8 p; z& {2 V& f

网友:
多个信号层的话,应该在信号层不用覆铜吧

网友:
    还没画过多层板呢

网友:
    一般在空白区域的敷铜绝大部分情况是接地。只是在高速信号线旁敷铜时要注意敷铜与信号线的距离,因为所敷的铜会降低一点走线的特性阻抗。也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它层的特性阻抗,例如在dual strip line 的结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