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SFP+光模块是什么?

楼主(2021-03-30):
请问各位;SFP+光模块是什么?

网友:
    SFP+光模块是一款传输速率为10G的光模块,封装类型为SFP+

网友:
    该光模块具有高密度、低功耗、更低系统构造成本等显著优点,并且SFP+光模块在万兆以太网、SDH光传输网、WDM波分复用系统工程、单纤双向系统工程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