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式万用表进行电阻测量常见问题答疑,看完秒懂

楼主(2021-03-30):
台式万用表是常用的电阻测量仪器,但实际应用中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你都用对了么?下面安泰测试Agitek就给大家看看一些常见情形。
Q1、2线 OR 4线怎么选?
许多万用表包含2线和4线的测量法,如何判断在具体测量时使用哪种方法呢?
通常只有在测量高于10欧姆的电阻值时,才应该使用2线方法,这是由于引线电阻的影响会明显增加误差(1%或以上)。
图|2线和4线示意图
4线(也称为Kelvin) 连接方法通过自动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能提供更准确的低电阻测量解决方案。在这种配置中,测试电流(I)经一组测试线被强制通过测试电阻(R), 经过DUT的电压(VM) 则通过第一束线(传感线) 测量。
Q2、偏置补偿是什么?
偏置补偿是在测量低电阻(一般低于10Ω)时用来消除热电压误差的一种技术。它通过提供电流,测量得到的电压,然后使用欧姆定律计算未知电阻,来测得电阻。
图|偏置补偿模式
在偏置补偿技术中,源电流交替打开和关闭,在周期两个部分测量电压。在源电流开时,测得的电压是热误差电压及经过被测器件的电压,如本图b部分所示。在源电流关时,没有电流经过被测器件,所以测得的电压只是热误差电压,如b部分所示。
因此,可以从b部分测得的电压中减去c部分测得的电压。通过使用这种电压VM和周期开部分的源电源,可以计算出正确的电阻。只要源电流循环开关之间的热电压误差没有变化,那么这种技术就会非常实用。
Q3、干电路模式在什么情况下适用?
图|干电路模式
干电路电阻把开路电压限定在20mV(典型电平约为6~14V,具体视量程而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测接点中的物理变化和电气变化。这种低开路电压不会穿透薄膜,因此提供的电阻测量会包括氧化物薄膜的电阻。干电路电阻只能用于4W功能的1Ω、10Ω、100Ω、1kΩ和10kΩ量程中(最大电阻2.4kΩ)。
如果大家在使用台式万用表进行测量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