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为什么QFN中间接地pin开钢网时最好做处理?

楼主(2021-03-30):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QFN中间接地pin开钢网时最好做处理?

网友:
    如果让这些探针直接接触到板子上面的电子零件或是其焊脚,很有可能会压毁一些电子零件,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在零件的两端额外引出一对圆形的小点,上面没有防焊(mask),可以让测试用的探针接触到这些小点,而不用直接接触到那些被量测的电子零件。

网友:
    否则贴片时容易虚焊

网友:
    防止出现工艺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