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基本参数

楼主(2021-03-30):
    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常用的是TRINAMIC公司的TMC5041/31系列,可以同时驱动2个四线步进电机。
如果没有细分,那么步进电机每接受一个脉冲,就会转动一个步距角。加入驱动器的细分后,则每发出一个脉冲,电机旋转的角度=步距角/细分
一周是360°,没有细分的情况下,步距角1.8°步进电机是360/1.8=200个脉冲走一圈,现在采用256细分,那就需要200*256=51200个脉冲走一圈。
步进电机H桥驱动电路原理可知,电流在绕组中流动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推动级的信号逻辑应使对角线晶体管不能同时导通,以免造成高低压管的直通.
步进电机的绕组是感性负载,在通电时,随着电机运行频率的升高,而过渡的时间常不变,使得绕组电流还没来得及达到稳态值又被切断,平均电流变小,输出力矩下降,当驱动频率高到一定的时候将产生堵转或失步现象.因此,步进电机的驱动除了电机的设计尽量地减少绕组电感量外,还要对驱动电源采取措施,也就是提高导通相电流的前后沿陡度以提高电机运行的性能.
    步进电机的缺陷是高频出力不足,低频振荡,步进电机的性能除电机自身固有的性能外,驱动器的驱动电源也直接影响电机的特性.要想改善步进电机的频率特性,就必须提高电源电压.
    H桥是一个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因为它的电路形状酷似字母H,故得名与“H桥”。4个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中的横杠。H桥的控制主要分为近似方波控制和脉冲宽度调制(PWM)和级联多电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