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个低频电磁场发生器要哪些元器件?

楼主(2021-03-30):
组装一个低频电磁场发生器要哪些元器件?有点急!谢谢指导!主要是想组装个接通220v电源就能发出几Hz的稳定电磁场的设备!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线圈、震荡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线圈、震荡器....等

嗯嗯

网友:
脑洞:220V接电动机,电动机驱动一堆减速齿轮到几Hz,齿轮再接到一个发电机,发电机输出电压到磁开放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