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高速运放+晶体管实现100V,4M的信号输出能行吗?

楼主(2021-03-30):
输入信号4MHz,我想得到输出幅度100V,4M的信号,想用运放+晶体管搭建或者mos管,不知道可行不,急。 拜谢!!(之前本打算用PA98,它有100M的GBW,结果仿真的时候发现上了2M以上的信号,出来后就失真了……)

网友A:
应该选用压摆率高的运放吧

网友:
TI给出的数据是:GBW最好是GBW=100*f*v。
所以GBW得有40G。所以运放是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用压摆率高的运放吧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