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音频输入时就输出高或低电平时,这样的一个音频检测电路如何设计呢?

楼主(2021-03-30):
    如题:求一个音频检测电路,当有音频输入时就输出高或低电平。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参考JRC2072电路或使用此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参考JRC2072电路或使用此IC。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说白了就是放大,将信号转换成高电平。信号放大至有直流输出然后整流 滤波 驱动三极管输出低电平,若要输出高电平就加个倒向三极管

网友:
    二极管整流, LM358放大,比较

网友:
    有找到了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