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嘞个去!发现spb17.4和有道词典有冲突!

楼主(2021-03-30):
发现打开有道词典,并开启屏幕取词和划词翻译,再打开spb17.4,就提示错误,象死机一样

网友A:
有道词典,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词典,不应该呀

反复试了N次,开启屏幕取词,打开spb17.4,就程序死掉

网友B:
    快捷键和有道冲突,用allegro的时候关掉有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和有道冲突,用allegro的时候关掉有道即可

    是的,知道问题注意就行

网友:
    AD有道词典也冲突。

网友C(2023-08-02):
    不需要关闭有道词典,只需要关闭他“取词翻译“功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关闭有道词典,只需要关闭他“取词翻译“功能即可

对,我只留了截图翻译一个快捷键,还是我自定义的,确保不会和Cadence快捷键有冲突

网友:
    有道和所有的Allegro版本都会有冲突,热键不能与快捷键一样。

网友:
    不仅仅是17.4  之前用17.2也是有冲突的,关掉有道就好了

网友:
    Win10是会有一些山莫名其妙的冲突,我安装VS2019和极点五笔,就会有冲突,至今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