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光模块需要确认哪些参数?

楼主(2021-03-31):
选购光模块需要确认哪些参数?

网友A:
    在选择光模块接口速率的时候,需要先确认交换机端口支持的速率,然后我们在根据交换机支持的速率来选择光模块速率。

网友:
    不同速率/波长/封装的光模块支持的传输距离不同,所以确定传输距离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光模块接口速率的时候,需要先确认交换机端口支持的速率,然后我们在根据交换机支持的速率来选择光模 ...

    多谢多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