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Pin问题

楼主(2021-03-31):
FPGA与DDR互连时,地址线可不可以交换管脚???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哪家的,具体见对应的PCB design,可以让逻辑进行用软件进行预布线试试。

网友:
    这需要FPGA的资料,对应管脚功能区换,比如差分要换到差分管脚上,最好就是能不换就不换,改程序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
    具体要问硬件的,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2022-04-18):
    问你们硬件

网友:
    要看fpga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