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31):
各位大神,keil如何设置才能实现上述图片所示的效果,点击一个变量名,所有用到此变量名都被点亮?keil如何设置?

网友:
这个颜色是提前设置好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1、alt+shift+o

2、选择:windows-> preferences->Java->Editor->Mark Occurences 选择最上的复选框,下面的就有很多了。 其中的Local variables就是变量的高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