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PCB上放置尽可能多的通孔?

楼主(2021-03-3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PCB上放置尽可能多的通孔?

网友:
    因为PCB周边就像是RF泄漏电流的环路。为了最小化感应电流环,必须提供“快捷方式”,以便两个平面可以直接接触

网友:
    对于高频信号,如果必须长距离地从一块GND铜走到另一块GND铜,它将经历高阻抗,因此可能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