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y/catch语句如何判断错误

楼主(2021-03-31):
最近遇到了try/catch语句,
try
    sMix = gmmem(sMix, mDataT, vOptions);
catch
    disp('k-means instead of EM');
end

我理解该语句的作用是首先执行函数gmmem的结果输出为sMix,然后需要判断该函数的输出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执行catch后面的指令。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在debug的时候,在try后面的语句会执行得到相应的结果,那么该语句的执行结果是否错误这个判断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try catch一般是用来抓excepti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