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无线设备的主要流程,校准需要准备的设备和软件

楼主(2021-03-31):
一、无线设备校准的主要参数

频偏

发射功率

接收信号强度

二、校准的无线设备的主要流程

无线设备将由计算机测试模式;

配置各种仪器,形成无线设备校准环境;

设置仪器和无线设备,使它要求状态

让仪表(或无线设备)发出无线信号;

使无线设备(或仪器)测量并读取测量值;

重复步骤3到5,得到一组测量(在某些情况下,某些项目不需要重复步骤3-5;

根据测量值计算出索引的校准结果;

测量结果会写入到无线设备(在某些情况下,某些项目不执行此步骤)。

重复步骤2到8,完成所有项目的校准

把所有的校准结果写入到无线设备;

在上述过程中,有些无线设备校准可能不需要执行第10步,不需要做并不是说不需要将校准结果写入无线设备,相反,如果不把无线设备的校准结果,那么此次校准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不需要做的是第十个步骤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步骤8的时候就已经将校准结果写入了无线设备中,无需再重复操作。

flash的写入是块写入,所以将校准结果写入flash的无线设备,必须特别注意,应首先读取数据块内的数据,最后再来修改写入的数据地址,然后再将块数据写入flash数据里。当然,许多无线设备已经把放在自己无线设备的内部,或用封装函数装起来了,用校准系统有时是不容易发现。但当在校准系统中,如果发现明明已经把数据写入了无线设备,但校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无线设备不工作,要重新给无线设备灌装软件才工作,那多半是在将校准结果写入无线设备时出了问题。

三、无线设备校准需要准备的设备和软件

方法一:

计算机控制、执行校准过程

综测仪:提供各种无线环境无线设备,无线信号功率测量,频率等

方法二:

计算机:控制无线设备,执行校准过程。

功率计:测量无线设备所发出信号的功率。

信号源:给无线设备提供各种无线信号。

频谱分析仪:测量无线设备所发出信号的频率,有些校准方案的频率校准是在接收信道上校准,此时,只需有信号源即可,不需频谱分析仪。

很多无线设备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校准测试设备和软件,这些工具可以使无线模块进入测试模式或开发模式,配合软件工具下发命令进行发射、接收、频率等等测试。

网友:
    许多无线设备已经把放在自己无线设备的内部,或用封装函数装起来了,用校准系统有时是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