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探头校准方法

楼主(2021-03-31):
温度探头概述

热电偶由两根不同导线(热电极)组成,它们的一端是互相焊接的,形成热电偶的测量端(也称工作端)。将它插入待测温度的介质中;而热电偶的另一端(参比端或自由端)则与显示仪表相连。如果热电偶的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度差,则显示仪表将指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

温度探头一般是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热电偶温度变化有电压变化,热电阻温度变化有电阻变化,说明是好的。应用范围:温度计的配件,探头。

温度探头校准方法

要校准温度探头,您需要了解温度探头本身的一些基本细节以及有关物理的一些信息。

对于初学者,您需要知道探头中的传感器类型。它是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热电偶传感器,RTD传感器,热敏电阻传感器还是固态传感器设备?您需要了解这一点,以便设置适当的电子元件来测量各种温度下的探头输出。

接下来,您需要知道温度探头是否可以浸没在水中。如果不是,可能在油中,或者仅在空气中。这是为了帮助您选择温度测量所需的热源或冷源。

物理学

许多温度测量应用以正常环境条件为中心 - 在0°C的冷冻水和100°C的沸水之间。只要您了解物理特性,这些温度就可以在大多数位置相对容易地复制,因此可用于校准探头。

纯净水在海平面100°C沸腾。

纯净水在0°C时冻结(无论高度如何)

要使用沸水和冷冻水作为测试点,必须使用纯净水煮沸和加冰。使用通常用于蒸汽熨斗的蒸馏水或软化水,而不仅仅是瓶装水或自来水。您还必须知道您所在位置的沸点温度。您可以上网并快速获得该高度的水的沸腾温度。例如,海拔5000英尺(即丹佛CO)的水的沸点为94.98°C(202.97°F)。注意:沸腾取决于蒸汽压力,而冷冻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沸点受高度影响,而水无论高度如何都始终在0°C时结冰。两者都受到水中矿物质和化学物质的影响,这就是您需要使用纯净水的原因。

做一个校准冰浴

用纯净水制冰,然后将冰块压成小于1厘米的碎片。

用碎冰将容器装到顶部(绝缘容器最好)。

用纯水将容器装入顶部1.5厘米的范围内。

将温度探头插入容器中间(水平和垂直)并搅拌一小圈。这是您的0°C参考点(如果同时进行多个探测,请将它们保持在一个小组中)。

做一个沸点参考

将容器装入距离顶部3厘米的范围内。

使用热板或其他热源使其持续沸腾。

将探头中间悬挂在浴槽中间。

这是你的沸腾参考。(如果同时进行多个探测,请将它们放在一个小组中。)

您应该使用高精度电子数字温度计来读取探头输出。正常的计量实践是使用比您需要的准确度至少高4倍的读数仪器。精度为1 °时,请使用精度至少为0.25 ° 的温度计。

您现在有两个已知的温度探测点。许多高端电子温度计还允许您为探头设置零偏移。传感器的大多数响应曲线都是非线性的,因此零点处的2°偏移不会直接转换为100°时的2°偏移,但电子设备会对此进行处理。设置零偏移将使您的所有读数更准确,并节省您自己减去错误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在高温下使用温度探头 - 比如800到1200°C - 您将需要5000美元的测试装置,或者您可以使用“测试探头”方法和现有的烤箱。您可以在烤箱中使用探头旁边的外部实验室校准探头作为“标准”来验证烤箱温度,然后读取温度。探测并比较读数。留出足够的时间使温度在高温下稳定。这会给你高端的错误。然后使用冰浴获得如上所述的零点。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