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是内存还是外存

楼主(2021-03-31):
ROM属于内存,rom也称作只读存储器,只能读出事先所存数据的固态半导版体存储器ROM和RAM的区别在于ROM的特点是一次写入,反复读取;RAM的特点是随机存取的,两者通常容易被混淆。

广义上内权存指Cache、ROM和RAM三部分,其中Cache现在是做在CPU里面的,ROM在主板上,用来存放BIOS,装机内存指的是RAM。只能读出事先所存数据的固态半导体存储器。

手机内存,一般分为运行内存RAM和机身储存内存ROM。
运行内存RAM:相当于电脑的内存,用于数据交换、指令处理,内存越大,运行速度越快,手机的运行内存RAM一般是不能扩展的;
机身储存内存ROM:相当于电脑的硬盘,用于数据、文件、资料的存放,空间越大,可存放的东西越多,如可插扩展SD卡,也是对ROM的扩展。

在电脑中,运行内存RAM不足时,可调用部分ROM作为缓存,而手机一般都不行,手机的运行内存RAM不足时,解决办法只有清理。

通俗的讲,rom是固态储存,ram是动态储存。两个最大的区别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其rom是相当于一个永久硬盘。存东西在上面可反复使用,不易丢失!ram相当于网吧电脑上的c盘。重启等原因就会丢失数据,在手机上起到缓存的作用!至于qq等应用程序是安装在rom上的!还有sd卡是增加的手机总内存,但从某种程度上说sd卡相当于rom。前者使用更灵活!顺便提下rom和ram是手机制造时必须安装的芯片。是组成手机的重要部件!

网友:
    手机内存,一般分为运行内存RAM和机身储存内存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