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反馈电路

楼主(2021-03-31):
反馈就是被控制的过程对控制机构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影响这个系统的实际过程或结果。通过反馈概念可以深刻理解各种复杂系统的功能和动态机制,进一步揭示不同物质运动形式间的共同联系。
反馈电路概念
  反馈电路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收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凡是回收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反馈按极性分有正反馈和负反馈;按其与放大器输出端的连接方式分有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按反馈信号与放大器输入信号的连接方式分有并联反馈和串联反馈。 在放大电路中,引入反馈使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减小为负反馈。反之,使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增大为正反馈。正反馈虽然能提高放大倍数,但会使放大器的性能变坏,在放大电路中应用很少,一般只在振荡脉冲电路中采用。而负反馈虽然使放大倍数有所下降,但它却能改善放大器的性能,因此应用比较广泛。在放大电路中,引入电压负反馈,将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其效果是减小了电路的输出电阻;而电流负反馈将使输出电流保持稳定,因而增大了输出电阻。 在放大电路中,引入并联负反馈可使放大电路中输入电阻减小,并联负反馈是把反馈电流与输入电流并联起来,其作用是削弱输入电流;而串联负反馈可使放大电路中输入电阻增大及把反馈电压与输入电压串联起来,其作用是对输入信号电压起削弱作用。
  反馈信号XF送回到输入回路与原输入信号XI共同作用后,使净输入信号XID比没有引入反馈时减小,有XID=XI-XF,称这种反馈为负反馈;另一种是使净输入信号XID比没有引入反馈时增加了,有XID=XI-XF,称这种反馈为正反馈。反馈极性的判定——瞬时极性法, 步骤:
  (1) 首先在基本放大器输入端设定一个递增(或递减)的净输入信号,
  (2) 在上述设定下, 推演出反馈信号的变化极性。
  (3) 判定在反馈信号的影响下, 净输入信号的变化极性。 若该极性与前面设定的变化极性相反, 则为负反馈;若相同, 则为正反馈。
  反馈网络在放大电路输出端有电压和电流两种取样方式,在放大电路输入端有串联和并联两种求和方式,因此可以构成四种组态(或称类型)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即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网友:
反馈信号XF送回到输入回路与原输入信号XI共同作用后,使净输入信号XID比没有引入反馈时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