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功放好用吗_电子管功放寿命有多久

楼主(2021-03-31):
 电子管功放好用吗

  现代的音乐电子设备有许多,比如MP3、随身听、音响等等,丰富了我们的音乐世界,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功放也是一种用途很大的音乐播放设备,尤其是电子管功放,它的重放音质非常高,收听效果很好,所以得到广大发烧友的喜爱,电子管功放又叫电子管音频功率放大器,当然就是放大音量的设备了,那么电子管功放好吗?我们来详细说说。

  优点:

  1、电子管功放输入动态范围大,转换速率快。

  2、电子管功放大多是采用分立元件、手工搭线、焊接,效率低,成本高。这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

  3、电子管功放的开环指标优于晶体管,不需加深度的负反馈,不加相位补偿电容也能稳定地工作,因而其动态指标较优。

  4、电子管功放的音质总体来讲是柔和动听,更具体一点说,电子管功放低频声柔和清晰,高频声纤细嫩雨而洁净。表现人声是其强项。

  5、电子管机的高音较平滑,有足够的空气感,具有一种相当部分人所喜欢的声染色,柔和而稍带模糊的声音是很美丽的。

  6、电子管放大器引起的主要是偶数的二次谐波,这种谐波成份非常讨人喜欢,恰如添加了丰富的泛音,美化了声音。

  缺点:

  1、电子管寿命较低,使用一两千小时后某些技术指标明显下降。

  2、电子管放大器耗电高,又常常工作在甲类状态,更降低了效率,但基本不存在瞬态互调失真、开关失真及交越失真等有害音质的因素。

  3、电子管放大器在重量、效率、寿命方面相比晶体管放大器一点都不占优势。

  4、使用上,电子管要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温度的过热必然缩短电子管寿命,所以要尽可能使电子管保持较低的温度。

  5、电子管怕振动,所以采取防震措施尽量避免振动也是很重要的。

  6、电子管阴极在尚未达到要求温度即加上高压电源时,它的阴极将受到损害,会缩短电子管寿命。

  7、电子管功放声音细节和层次感比较少。

  8、电子管管放大器产生的谐波中,奇次谐波份量相当大,这就会引起听感的不适。

  9、电子管的内阻大,电子管放大器的阻尼系数低,对扬声器的控制能力不利。

  好了,上文就是小编给大家总结的关于电子管功放好不好问题的详细介绍,本文通过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给予了分别说明,相信通过这篇文章,大家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电子管功放的特点了。80年代以后,电子管功放的品质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因此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其实任何一种电子音乐设备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就好。

  电子管功放寿命有多久

  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的使用寿命,取决于电子管灯丝以及阴极有效发射物质的寿命,一般情况下,每天使用2小时,不低于10年。

  电子管功放寿命如何延长

  在使用上,电子管要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温度的过热必然缩短电子管寿命,所以要尽可能使电子管保持较低的温度。电子管怕振动,所以采取防震措施尽量避免振动也是很重要的。若做到这两点,电子管的使用寿命至少可提高一倍。为此,电子管设备的周围要有适当的空间,尤其是它的上方,以便有良好的对流通风,可能的话可用风扇帮助散热。

  电子管阴极在尚未达到要求温度即加上高压电源时,它的阴极将受到损害,同样会缩短电子管寿命。所以电子管设备若有预热装置的话,一定要使用,例如先开灯丝低压电源预热,后开高压电源。假如没有预热装置,那你不要急着将输入信号接入,可将音量关到最小,待先开机20~30分钟进行温机再使用。如果使用旁热式整流管供给整机高压,那正好提供了简单又有效的高压延时。另外,在正常使用时,不要频繁开关电源

  当然,如果对电子管电路进行正确的设计,避免错误运用,就能使电子管不致“英年早逝”,电子管使用数以千计的聆听时数应是正常的。电路设计中最常见的错误有电子管灯丝与阴极间的电位差过高、电子管屏极或帘栅极电压运用至最大值、电子管灯丝电压过低或过高、电子管安装位置不当造成电极过热及高压电源没有延时装置等.

网友:
电子管放大器在重量、效率、寿命方面相比晶体管放大器一点都不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