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我的玩具电路板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1-03-31):
    这个是玩具电路板,按遥控器,电机A无电压,电机不动,电机B一切正常,mos管新换的,求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A电机MOS的控制脚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首先确定遥控信号输入是否正常,然后是IC转换部分,最后是驱动部分。

网友:
    你这个A和B通道是完全一致的两个通道,你可以对比测试两通道的相应端点电压来确认哪里不正常。比如,先测B通道正常时MOS管前置驱动对应的电压值,再测对应A通道,如果没有电压或不同,再继续往前测。你不能主观认为遥控信号是正常的,极有可能就是A通道的遥控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
    交换电机试试;量量驱动电压状态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