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问题

楼主(2021-03-31):
我想通过第一个功放的音源输入放大音源在输出到喇叭哪两条线不接喇叭里,继续接入第二个功放的音源输入,在通过第二个功放放大输出到喇叭里,可以吗?急!!!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中间肯定要些器件啊,不然输出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中间肯定要些器件啊,不然输出效果差

    哦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中间肯定要些器件啊,不然输出效果差

对,最好在第二个功放输入端接个电平衰减器(如音量电位器),否则音量太大过载、或者噪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