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485转3232的电路板,但是发送3232的兼容性不太好

楼主(2021-03-31):
做了一个232转RS485的转换板, 存在收发数据丢失的问题,而且很严重。
硬件说明:芯片型号MAX3232 SP3485,采用3.3V供电。
原理图就不贴了。常规型的。RS485自动IO转换的。 MAX是4个电容, V+ V-都是无极性接地。0.1uF。现在存在的问题: USB转232的DB9的线可以直接发送数据过来,485设备也能识别到,并且有返回, 但是usb端(PC端)并不是能每次接收成功。丢失数据很严重。 测试波形 C1~C4都有方波  V+是正5.2V。V-是负5.2V.  如果将usb的线拔掉,直接给232的Tin端进行发送数据, Tout端是可以收到信号(波形表现是正负5V),如果将usb转232的线接上, 信号有的时候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我直接用SP3232(将MAX3232换成SP3232)芯片进行通信  也能收发数据, 并且不掉包。SP3232的V+ V-电平也不正负的  V+是5V-6V   V-是大概在0V~-0.2V附件。 并且测量了下 Tin 和Tout的信号,大概在~0.2到7V样子。
不知道有哪位同仁遇到这种问题? 是兼容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A:
485收发不是主动控制型的,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楼主可以分别测试232-TTL和TTL-485部分,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收发不是主动控制型的,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楼主可以分别测试232-TTL和TTL-485部分,看问题出在哪儿。

是的,485收发不是主动控制型的,需要加总线静态偏置。

网友:
需要分别测试232-TTL和TTL-485部分,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