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nger出Gerber文件哪里有关于PCB材料/PCB铜厚/PCB喷涂颜色/标准的选项?

楼主(2021-03-31):
RT!altiumDesinger出Gerber文件哪里有关于
1  PCB材料选择,FR4 or FR6  of fpc
2  PCB铜厚:多少oz 设置
3  PCB表面喷涂颜色,绿色 蓝色 黑色  红色等
4 PCB铣 物理边 机械层选择--> board层还是keepout层 还是其他机械层层
5 标准采用那种  GBxxx,欧洲xxx
6  环保要求:  各类重金属 含量要求
.......
这些的设置, 我每次出GerBer都没有发现哪里有这上面四项选择, 都是写个excel表格 再和gerber 一起打包发给pcb厂的。
最近做个板子 ,板材是要求要 使用 铝合金 的,同事打板打成了 FR4 被总监骂成了狗
如果gerber 能设上面的选项,请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A:
    從 TI 下載一個應用PCB 文件 裡面有很多規範的

网友:
    你可以用drafsmann, new-->drafsmann document, 然后在place下面有很多选项,比如你要的材料,铜厚。这个对应的应该是你在 layer stack legend。这里面的数据就应该是你在pcb里面 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的数据。你要的 PCB铣 物理边,可以在 board farbrication view里面看到。其他的什么打孔,通孔的表都可以。你要求的其他的什么环保,颜色,说明等等,没有的,你就添加文字,最后你export pdf 就可以了。
    再厉害一点的就是写sript,然后一键生成,我不会,也不想学。可能网上能找到。
    还有就是你可以问altium的客服,让他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 TI 下載一個應用PCB 文件 裡面有很多規範的

    文档的名称叫什么

网友A:
    https://www.ti.com/tool/DRV8303E ... ;tisearch=Search-EN
    Design fi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i.com/tool/DRV8303EVM?keyMatch=DRV8303EVM-CB&tisearch=Search-EN
    Design files
    Hardware ...

    下载了, 不知道TI的 哪个文件 是给PCB厂的制板需求

网友A:
    圖層 右邊 有製作規範 給廠商的 例如 版厚 銅厚 阻抗匹配 你還可以自己增加需求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層 右邊 有製作規範 給廠商的 例如 版厚 銅厚 阻抗匹配 你還可以自己增加需求  等等

    你好大神, 能不能 截个操作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