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MATLAB 实现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的两个案例分析

楼主(2021-04-01):
先给出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的简单介绍:

如果 x(n) 是绝对可加的,即

那么它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给出为:

w 称为数字频率,单位是每样本 rad(弧度)或 (弧度/样本)(rad/sample)

案例1:
 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并用MATLAB将 之间的501个等分点上求值,并画出它的幅度、相位、实部和虚部。

题解:

由于x(n)是无限长的序列,所以不能直接用MATLAB直接从x(n)得到 。然而,我们可以用它对表达式 频率点上求值,然后画出它的幅度和相位(实部或虚部)。

脚本: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w = [0:500]*pi/500; %[0,pi] axis divided into 501 points
  • X = exp(j*w)./( exp(j*w) - 0.5*ones(1,501) );
  • magX = abs(X);
  • angX = angle(X);
  • realX = real(X);
  • imagX = imag(X);
  • subplot(2,2,1)
  • plot(w/pi,magX);
  • grid;
  • title('Magnitude Part');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ylabel('Magnitude');
  • subplot(2,2,2)
  • plot(w/pi,angX);
  • grid;
  • title('Angle Part')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ylabel('Radians');
  • subplot(2,2,3)
  • plot(w/pi,realX);
  • grid
  • title('Real Part');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ylabel('Real');
  • subplot(2,2,4);
  • plot(w/pi,imagX);
  • grid;
  • title('Imaginary Part');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ylabel('Imaginary');

案例2:
求下面有限长序列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在[0,pi]之间的501个等分频率上进行数值求值。

题解:

我们可以直接对上式进行MATLAB编程,但是这种方法在有限长序列的DTFT中不是太方便,我们可以直接由 x(n) 来求它的DTFT。

我们使用向量化的编程方法,最后得到一个通用的公式。推导如下:

用MATLAB实现如下:

  • k = [0:M];
  • n = [n1:n2];
  • X = x * (exp(-j * pi/M)).^(n'*k);

给出MATLAB脚本语言如下: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1:3;
  • x = 1:5;
  • k = 0:500;
  • w = (pi/500)*k;
  • X = x * (exp(-j * pi/500)).^(n' * k);
  • magX = abs(X);
  • angX = angle(X);
  • realX = real(X);
  • imagX = imag(X);
  • subplot(2,2,1);
  • plot(w/pi,magX);
  • title('Magnitude Part');
  • xlabel('w/pi');ylabel('Magnitude');
  • subplot(2,2,2);
  • plot(w/pi,angX);
  • title('Angle Part');
  • xlabel('w/pi');ylabel('Radians');
  • subplot(2,2,3);
  • plot(w/pi,realX);
  • title('Real part');
  • xlabel('w/pi');ylabel('Real');
  • subplot(2,2,4);
  • plot(w/pi,imagX);
  • title('Imaginary Part');
  • xlabel('w/pi');ylabel('Imaginary');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