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库怎么删除和重命名?

楼主(2021-04-01):
原理图库怎么删除和重命名?

网友:
好像不能删除,只能修改

网友:
好像是不能删除,只能修改

网友:
原理图库可以直接在原理图库这里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关闭选项,关闭后去原来保存的工程路径下删除文件即可,重命名点击另存为既可重命名。

网友:
    在库那里可以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