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package designer17.2可以降版本吗?

楼主(2021-04-01):
    封装设计软件怎么才能降版本呢?

网友A:
    17.0以上的软件都不能直接降到16的版本,不过,eda365有skill能实现好像,你在这里找找看

网友B:
    把零件放到一個v17.2 board file,再到論壇找 v17.x 降存到v16.x skill file, 成功降存成v16.x board file,就能在board file使用export\library,匯出v16.x的library.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7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放到一個v17.2 board file,再到論壇找 v17.x 降存到v16.x skill file, 成功降存成v16.x board file,就能在board file使用export\library,匯出v16.x的library.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793-1-1.html

好,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以上的软件都不能直接降到16的版本,不过,eda365有skill能实现好像,你在这里找找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