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cb封装的阻焊层比线路pad大多少合适啊?

楼主(2021-04-01):
一般pcb封装的阻焊层比线路pad大多少合适啊?

网友:
阻焊层比表层焊盘单边大2.5mil

网友A:
对于管脚比较密的封装来说就足够了

Z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管脚比较密的封装来说就足够了

哦哦哦 学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