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一下:在高速PCB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1-04-01):
    在高速PCB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网友: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而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outputimpedance),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走线的拓朴(topology)架构等

网友:
    靠端接(termination)与调整走线的拓朴来解决

网友: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走线的拓朴(topology)架构等。
解决的方式是靠端接(termination)与调整走线的拓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