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PCB仿真时PIN的位置

楼主(2021-04-01):
关于用ADS SIPro仿真时,PIN的仿真位置应该是放在图一的位置,还是应该放在图二的位置?
图一(PIN在线上)

图二(PIN在线的边沿)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SKIDJGKSPGJKDFJNJJPFGFJM MFV FJ F JVKFJV IFV JKFVJ KFVJ SF JF SFJKGJFHSFV ZLSDKJ

网友:
    用的不是同一个软件,同时也看不出你是3D的还是2D的。如果是2D的应该放在焊盘中间,如果是3D的应该是边缘平面作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