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印刷天线技术存在什么价值

楼主(2021-04-01):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技术如今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其系统的基本组件包括RFID电子标签、RFID读写器和天线。其中,天线是一种以电磁波形式把无线电收发机的射频信号功率接收或辐射出去的装置。在RFID系统中,天线分为标签天线和读写器天线两种。标签天线的目标是传输最大的能量进出标签芯片:发射时,把高频电流转换为电磁波;接收时,把电磁波转换为高频电流。

RFID天线有多种制作工艺,本文将对RFID天线的制作技术进行总结与分析,重点对RFID天线的最新的制作方法——RFID印刷天线及相关技术进行阐述,并展望其前景。

三种RFID天线制作技术

RFID天线制作技术主要有蚀刻法、线圈绕制法和印刷天线三种。其中,RFID导电油墨印刷天线为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新技术。

以上RFID标签天线的制作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频率的RFID电子标签产品。低频RFID电子标签天线基本是绕线方式制作而成,高频RFID电子标签天线利用以上三种方式均可实现,但以蚀刻天线为主,其材料一般为铝或铜,UHF RFID电子标签天线则以印刷天线为主。

蚀刻法也称为减法制作技术。其制作流程如下(以铜质天线为例):首先在一个塑料薄膜上层压一个平面铜箔片;然后在铜箔片上涂覆光敏胶,干燥后通过一个正片(具有所需形状的图案)对其进行光照;放入化学显影液中,此时感光胶的光照部分被洗掉,露出铜;最后放入蚀刻池,所有未被感光胶覆盖部分的铜被蚀刻掉,从而得到所需形状的铜线圈。

蚀刻印制天线因为其精度高,特性能够与读写机的询问信号相匹配,同时在天线的阻抗、应用到物品上的射频性能等都很好,但是它惟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

利用线圈绕制法制作RFID标签时,要在一个绕制工具上绕制标签线圈并进行固定,此时要求天线线圈的匝数较多(典型匝数50-l500匝)。这种方法用于频率范围在125-134 KHz 的RFID标签,其缺点是成本高,生产速度慢。

印刷天线是直接用导电油墨在绝缘基板(薄膜)上印刷导电线路,形成天线和电路,又叫添加法制作技术。主要的印刷方法已从只用丝网印刷扩展到胶印、柔性版印刷、凹印等制作方法,较为成熟的制作工艺为网印与凹印技术。印刷技术的进步及其进一步应用于RFID天线的制作使RFID标签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促进了 RFID电子标签的应用。

印刷天线本身与蚀刻天线、绕制天线相比,具有以下独特之处:

一、印刷天线制造可更加精确地调整电性能参数,将卡片使用性能最佳化。

RFID标签的主要技术参数有:谐振频率、Q值和阻抗。为了达到最优性能,所有RFID标签制造技术都可以采用改变天线匝数、天线尺寸大小和线径粗细的方法来获得。印刷天线技术还可以通过局部改变线的宽度,改变晶片层的厚度等精确调整到所需的目标值。

二、印刷天线制造可以任意改变线圈形状,以适应用户表面加工要求。

针对RFID卡片的多用途使用,以及各种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多,印刷天线可按要求方便地改变成任何形状,如不同曲率、角度的物体表面,以满足客户要求,而不降低任何使用性能。

三、印刷天线可使用各种不同卡基体材料。

印刷式天线可按用户要求使用不同卡体材料,除PVC(聚氯乙烯)外,还可使用PET-G(共聚酯)、PET(聚酯)、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PC(聚碳酸脂)和纸基材料等。如果采用绕线技术,就很难用PC等材料生产出适应恶劣环境条件的RFID标签。

四、印刷天线制造适合于各种不同厂家提供的晶片模块。

随着RFID标签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IC晶片厂家都加入到生产RFID晶片模块的队伍。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电性能参数也不同,而印刷天线结构的灵活性,可分别与各种不同晶片以及采用不同封装形式的模块相匹配,以达到最佳使用性能。

网友:
RFID导电油墨印刷天线为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