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时改变坐标轴刻度的字体大小

楼主(2021-04-01):
程序已经写了,但是我想把y轴的刻度字体大小变大一点,而最后一句话是改x和y的,我也试了下set(get(gca,'YLabel'),'Fontsize',20),但是没有用,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下,怎么把y轴和x轴的刻度字体调成不同大小的???

网友:
干啥子要改啊

网友:
这样挺好的啊

网友:
你要修改的是 YTickLabel , 不是YLabel,你上面的命令当然不管用。实际上,两个轴的TickLabel 是锁定的,不能单独设置一个轴的TickLabel 的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