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失效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4-01):
射频同轴电缆组具有损耗小、辐射小和电磁兼容性好的特点,可在较高频率范围内工作。并且在整机设备中较易布线,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维修性。射频同轴电缆在应用过程中出现失效,原因是什么呢?下面同轴电缆厂为大家详细解说射频电缆失效的原因。射频同轴电缆常见失效形式及原因:

一、开路

一般射频电缆芯线与连接器的内导体采用焊接的结构进行连接,如果焊点断开则会造成电缆信号断续或直接丢失。造成芯线与内导体焊接不良的原因主要有:芯线剥线不当,导致焊接前受损;芯线或内导体氧化,焊锡润湿性不良;填锡量不够,造成连接不可靠等。

二、短路

射频连接器的内外导体绝缘不够或者短接,导致信号直接接地。正常的射频连接器内外导体间有绝缘介质提供保护,一般为聚四氟乙烯。以SMA射频电缆为例,合格的SMA射频电缆在500V兆欧表下测试,内外导体间的绝缘电阻一般大于500MΩ。短路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内导体焊接不当或填锡量过多,产生焊瘤导致绝缘性能降低;编织型外导体处理不当,产生毛刺,导致内外导体间短路等。

三、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主要是指电缆内导体安装不到位或者外导体接地不牢带来电缆驻波比和插入损耗等性能的不稳定,在动态条件下尤为突出。造成接触不良的原因一般有:

(1)连接器装配不规范和不正确导致的虚拧紧,因接触不良带来电性能不佳;

(2)电缆外屏蔽的损坏导致的接地不良,特别是在较为狭窄的空间内,连接器或电缆受压导致屏蔽磨损、焊点断裂,直接导致电缆失效;

(3)射频连接器与电缆装配焊接好后,不得随意地折弯以及折叠放置。不同类型的射频电缆都有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如果电缆安装无法满足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则对射频信号的传输产生影响,导致电性能受损。

网友:
    正常的射频连接器内外导体间有绝缘介质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