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器件的有功功率,为什么没出现在产品说明中?

楼主(2021-04-01):
系统设计人员经常会找不到典型产品说明书中提及的有功功耗。不少RS-232接口器件产品说明书仅规定了空载和关机设置下的电源电流。然而,当连接到远程RS-232器件时,RS-232器件只适用于通信。数据线的电容和远程接收器的电阻可增加本地RS-232器件的负载,从而增加功耗。虽然大多数新型RS-232器件会至少有一项有功电流或功率技术规格,但不少RS-232器件却没有这样的技术规格。

有功功耗是负载所消耗的功率与器件中所损失的功率之和。第一步是为接收器电阻器和线缆电容计算负载功率。表达式1是远程接收器电阻器功率公式,表示为通道数乘以驱动器电压的平方,再除以接收器电阻。

N × V2/R   (1)

表达式2是数据线的功耗,表示为驱动器峰峰值电压的平方乘以频率和电容。本地RS-232驱动器的数量对此没有影响,因为每次只接通一个驱动器。

F × C ×(2 × V)2   (2)

持续接通的RS-232数据流的最高频率是波特率的一半。任意数据流的频率是波特率的30%。

总负载功率是电阻性功率(表达式1)与电容性功率(表达式2)之和。

P = N × V2/R + F × C ×(2 × V)2

对没有电容器充电泵或电感型充电泵的器件而言,负载所需的电源电流与负载电流是相同的。电源和输出电流直接成正比,这一点与线性稳压器相似。

因此,您需要把负载功率转换为负载电流。负载电流等于负载功率除以驱动器电压。

I =(N × V2/R + F × C×(2×V)2)/ V

这可简化成方程式3(表示有功负载电流)。

I = N × V/R + 4 × F × C × V   (3)

使用有功负载电流(它与电源电流相同)来计算由负载产生的电源功率。加上空载功率,可得出总系统器件功率。

下面是两个示例,说明了如何计算有功电源功率。

示例1

GD75232收发器拥有三个驱动器和五个接收器。VDD = 9V,VSS = -9V且VCC = 5V。最大电源电流分别为15mA、15mA和30mA。最大空载功率为9V × 15mA + -9V × -15mA + 5V × 30mA = 420mW。这是静态(空载)功率。

数据流是120k波特的交替位模式,线缆电容为2500pF,远程接收器的电阻为3千欧(kΩ)。RS-232驱动器电压为7.5V。

将示例参数代入方程式3,计算出负载电流。

I = 3个通道 ×7.5V/3000kΩ+ 4 × 120kbps/2 × 2500pF × 7.5V = 12mA

由于该电流来自VDD或VSS,所以支持该负载所需的电源功率为9V × 12mA = 108mW。

总功率等于空载(静态)功率(420mW)加上有功功率(108mW)—— 计算出的总功率值为528mW。

示例2

TRS3232E多通道RS-232线路驱动器/接收器拥有两个驱动器和两个接收器。VCC = 5V。空载ICC最大值为1mA。

该器件拥有一个电容器充电泵,通过消耗电流既可提升电压也可使电压反相。如果产品说明书中有两个额定负载值,那么您就可以计算出该充电泵的效率,但产品说明书中没有这样的技术规格。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根据经验来测量有功电流。功耗会随数据流的频率和线缆电容以及接收器输入电阻而变化。请看下面的示例:

1TRS3232E功耗与频率(每通道电阻为3kΩ

之前基于TTL的RS-232器件无有功电流技术规格 —— 这没多大关系,因为在三电源拓扑结构中有功功率的计算很容易。后来单电源充电泵RS-232器件延续了“产品说明书上无有功功率技术规格”的思路,但这种想法有误,原因是您无法仅根据产品说明书来计算功率。无论什么情况下产品说明书未提供足够的信息,均可访问TI E2E™社区RS-232论坛寻求帮助。

其它资源

在TI E2E™社区论坛咨询问题并浏览答案。

访问TRS3232E产品页面,以下载产品说明书和应用手册。

网友:
    使用有功负载电流(它与电源电流相同)来计算由负载产生的电源功率

网友(2021-09-22):
    我们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接口运放,芯海高精度ADC\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有需要加我微信1371903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