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电压驻波比是什么?

楼主(2021-04-01):
    天线的电压驻波比是什么?

网友:
    天线输入阻抗和馈线的特性阻抗不一致时,产生的反射波和入射波在馈线上叠加形成驻波。

网友:
    其相邻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就是电压驻波比。它是检验馈线传输效率的依据,电压驻波比与功率关系如下表。本公司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在工作范围内,天线端口的电压驻波比小于1.5,在工作频点的电压驻波比小于1.2,电压驻波比过大,将缩短天线距离,而且反射功率将返回发射机功放部分,容易烧坏功放部分,
影响通信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
    电压驻波比 1.0 1.1 1.2 1.5 2.0 3.0
    反射功率% 0 0.2 0.8 4.0 11.1 25.0
传输功率% 100 99.8 99.2 96 88.9 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