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P与SFP+光模块的区别是什么?能相互连接吗?

楼主(2021-04-01):
    XFP与SFP+光模块的区别是什么?能相互连接吗?

网友:
    只要传输速率、传输距离、波长一致,就可以相互用光纤连接使用

网友:
    例如波长为1310nm,传输距离为10KM的10G XFP光模块就可以和波长为1310nm,传输距离为10KM的10G SFP+光模块连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