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射频 广播 一发多收 经常有个别设备连不上?

楼主(2021-04-01):
433射频 广播 一发多收  经常有个别设备连不上  ,一般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啊,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保证每次所有都能连上,  一个发送, 几十个接收  。0 [  H3 m  q: k8 e4 r

网友:
相同信息 发2次

网友:
    如果两次不行,那就三次,四次。

网友:
    多发几次,无线通信收不到很正常,和天线性能,协议,很多时候数据碰撞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