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21-04-01):
在进行浮地测量,或者高压测量时(比如半桥的上管栅极信号,或者mos管的Vds),通常要用到很昂贵的差分隔离探头,这种探头自带隔离功能吗?使用这种探头的时候,还需要配合隔离示波器吗?

网友:
差分隔离探头已经将地分离开来,只是信号再传回示波器而已,不需要再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
测高压交流的话最好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掰掉,如果强电板的地有隔离的话,测直流地没关系,测交流信号探头地线接零线会爆炸。所以要掰掉示波器插头的地插片,才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