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输入保护

楼主(2021-04-01):
模拟信号输入采用TVS保护,TVS接外壳大地好?还是接PCB系统地好?

网友:
    个人觉得,从静电电荷的泄放角度来考虑,TVS能接PE大地的应该尽量接PE大地,这样可以避免泄放过程中流经敏感器件造成损伤。同理, PE大地与系统信号地之间,也常常会用并联的阻容来隔开(大阻值电阻提供系统信号地上所累积电荷缓慢泄放的通道以解决ESD问题,小容值高压电容提供高频噪声的泄放通道以解决EMI问题)

网友:
    千万不能让不该进来的信号溜进来。无法避免的信号让它从地快点走掉。最好是GND通过高压瓷片电容和TVS一起接大地(设备外壳接大地,电路板留出若干个点接设备外壳,比如螺丝孔),让干扰信号最终从GND流到大地上。

网友:
    一般是接到大地上,然后系统地也和大地接一块,但是有的系统地和大地不接一块,快捷大地的干扰引到系统地上,如果有金属外壳,全屏蔽的外壳,那可以多用几个电阻或者磁珠把系统地和大地接一块,电容也成。

网友:
    TVS接外壳大地好

网友:
    TVS接外壳大地, 把系统地和机壳地,通过1M欧姆电阻和一个高压电容接在一起

网友:
    一般都会在PGND与GND之间加一个1000pF的电容

网友:
    TVS能接外殼大地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