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的清洗方式及清洗工艺介绍

楼主(2021-04-02):
随着电子产品的创新技术越来越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对PCBA的生产工艺也就越来越严格了。PCBA清洗作为PCBA加工环节之一,故对于PCBA的清洗要求也相对比较严格,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PCBA打样一些清洗方式与常用清洗工艺。
  1、全自动化的在线式清洗
  一种全自动化的在线式清洗机实物图(见图7所示),该清洗机可以针对SMT/THT的PCBA焊接后表面残留的松香助焊剂、水溶性助焊剂、免清洗性助焊剂/焊育等有机、无机污染物进行彻底有效的清洗。它适用于大批量PCBA清洗,采用安全自动化的清洗设备置于电装产线,通过不同的腔体在线完成化学清洗(或者水基清洗)、水基漂洗、烘干全部工序。在清洗过程中,PCBA通过清洗机的传送带在不同的溶剂清洗腔体内,清洗液必须与元器件、PCB表面、金属镀层、铝镀层、标签、字迹等材料兼容,特殊部件还须考虑能否经受清洗。
  在线清洗工艺流程为:入板----化学预洗---化学清洗---化学隔离----预漂洗---漂洗---喷淋---风切干燥---烘干。
  2、半自动化的离线式清洗
  一种半自动化的离线式清洗机实物图(见图9所示)。该清洗机可以针对SMT/THT的PCBA焊接后表面残留的松香助焊剂、水溶性助焊剂、免清洗性助焊剂/焊膏等有机、无机污染物进行彻底有效的清洗。它适用于小批量多品种PCBA清洗,通过人工的搬运可设置在产线的任何地方,离线式清洗机在一个腔体内完成化学清洗(或者水基清洗)、水基漂洗、烘干全部工序。在清洗过程中,PCBA通常需夹具固定或是放在篮子(basket)里进行,清洗液必须与元器件、PCB表面、金属镀层、铝镀层、标签、字迹等材料兼容,特殊部件须考虑能否经受清洗,且PCBA在清洗篮中的放置密度和放置倾角有一定要求,这两个因素对清洗效果会有直接的影响。
  3、手工清洗
  手工清洗机可以针对SMT/THT的PCBA焊接后表面残留的松香助焊剂、水溶性助焊剂、松香助焊剂、免清洗性助焊剂/焊育等有机、无机污染物进行彻底有效的清洗。它适用于小批量样品PCBA清洗,通过温度控制,适应MPC微相清洗剂的手工清洗工艺,在一个恒温槽内完成化学清洗。
  注意:超声波清洗作为投资少、便于实施的方案也为一些PCBA生产制造商所采用,但是航天限(禁)用超声波清洗工艺。超声波清洗不应用于清洗电气或电子部件、元器件或装有电子元器件的部件,在清洗时应采取保护措施,以防元器件受损(美军标DOD-STD-2000-4A《电气和电子设备通用焊接技术要求》);IPC-A-610E-2010三级标准一般也禁止超声波清洗工艺。
  常用的其它清洗方法
  1、水基清洗工艺:喷淋或浸洗。
  2、半水基清洗工艺:碳氢清洗后用水漂洗。
  3、真空清洗工艺:多元醇或改性醇。
  4、气相清洗工艺:HFE、HFC、nPB(正溴丙烷)、共沸物。

网友:
是的,清洗机可以针对SMT/THT的PCBA焊接后表面残留的松香助焊剂、水溶性助焊剂、免清洗性助焊剂/焊膏等有机、无机污染物进行彻底有效的清洗。

网友:
PCBA代工代料的加工完成之后一般都会对PCBA进行清洗,那么为什么要对PCBA进行清洗呢?主要原始其实是由于加工过程中锡膏和助焊剂会产生残留物质,残留物中包含有有机酸和可分解的电离子,其中有机酸具有腐蚀作用,电离子残留在焊盘还会引起短路,并且会污染电路板,看起来很脏。对PCBA进行合理的清洗可以预防化学腐蚀并提高板子的使用寿命和可靠度。下面专业PCBA工厂佩特科技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清洗的要求。
1、外观和电性能要求
PCBA的污染物最直观的影响是PCBA的外观,如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放置或使用,可能出现残留物吸潮发白现象。由于组件中大量使用无引线芯片、微型BGA、芯片级封装和01005等,元件和电路板之间的距离缩小,尺寸微型化,组装密度也越来越大。
2、三防漆涂覆需要
在进行表面涂覆之前,没有清洗掉的树脂残留物会导致保护层分层或出现裂纹;活性剂残留物可能引起涂层下面出现电化学迁移,导致涂层破裂保护失效。
3、免清洗也需要清洗
按照现行标准,PCBA代工代料中免清洗的意思是说残留物从化学的角度看是安全的,不会对电路板产线任何影响,可以留在电路板上。但是在一些高标准的行业和产品上,免清洗焊剂也是不安全的,也需要进行清洗。

网友:
    我有专用的国产喷淋清洗剂,可以替代美国Kyzen 的清洗剂和德国zestron的清洗剂,可以联系我,13902605867